楼主(2015-09-08):
CF卡坏了,我想在白卡上装操作系统,怎么装还是个问题呢,USB键盘插在U口,进不去BIOS啊。
还有个问题就是,wince环境下的应用程序,能在win98下运行吗?

网友A:
为什么我查询不到楼主的FZ4-700的型号呢?是否真的是该型号?
另外触摸屏一般是嵌入式操作系统,即就是WINCE操作系统,楼主可能没有经手过WINCE操作系统开发的案例,不懂得如何使用WINCE操作系统。

我所接触到的WINCE操作系统,是不能外接USB键盘来使用的,那如果想用键盘做开发,怎么办呢?使用触摸屏的RS-232端口,用数据线链接到电脑的RS232端口,电脑上打开超级终端来进行操作。

网友A:
另外不要混淆嵌入式系统与电脑的视窗系统的操作方法,在嵌入式操作系统,也有BIOS存在,但是那个BIOS页面,可不会像家用电脑的BIOS页面那么简单的。
下图就是使用超级终端软件进入触摸屏的BIOS的类似图片:

楼主:
多谢指点,我再琢磨琢磨。下载了两个手册,可是里面主要说怎么做图形处理的,没说系统怎么弄。我有一张装有win98的CF卡,插到机器上能启动,好象驱动不全,总报错。

系统属性里,计算机:
GenuineIntel
x86 Family 6 Model 15 Stepping
503.0 MB RAM

请问这个处理器的指令能和Intel 奔腾系列处理器兼容吗?
我没做过开发,维修的这台FZ4-700,形状就是那个液晶显示一体型控制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触摸屏的操作系统,应该不是保存在CF卡上的吧,或者也可以保存在存储卡上面,不过我没有遇到过。
现在的触摸屏是开机就不能进系统对吧,可能需要链接电脑进行系统维护了。
我只做过三星2440CPU的触摸屏的开发,它的WINCE操作系统是安装在FLASH(闪存)里面的。

楼主:
谢谢指点。这个FZ4-700的操作系统是装在CF卡上的,我用了一块装有DOS的CF卡插进去,能启动DOS,还能运行挖金子呢。我也没搞清楚,之前这个屏的卡里装的是WINCE呢,还是WINME,我现在装win98呢,看能不能顺利装上,客户给了个压缩包,包里有一些文件,还有一些文件夹,如OS,APPLICATIONS等,说是把这些释放到C盘根目录,然后重起就行了。我释放到了DOS启动盘根目录,不行。我进入OS文件夹,发现里面有FZ4-6XX文件夹,进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只有个NK.BIN文件,32兆大小。我把那个压缩包给您发过去,您帮我分析一下好吗?68兆呢。在这里发不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98装完了,把那个压缩包释放到C盘根目录,然后点击任何释放出来的可执行文件,都显示让升级windows版本。
根据os里的NK.bin文件,能否确定操作系统应该是wince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太懂,欧姆龙的一体触摸屏控制器是不是WINCE系统也不好说,因为嵌入式系统不一定需要安装操作系统的,它可以像单片机一样在BIOS设置里面直接运行客户编制好的应用程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进BIOS了,USB键盘,组合键是control+alt+f2
看来这是一个x86架构下装wince的情况。我在研究呢,还没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