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uze electronic 料位接线图问题

楼主(2015-09-08):
如图该如何接线,谢谢,需要接4-20MA信号

网友A:
接6脚和8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1 和 3?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1 和 3?
嗯,1接+/3接-

网友B:
1 电源+,2 不知道,3电源—,4。5 报警 6《4—20mA>,7 1-10v,8 信号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