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8):
现在公司的设备用的针型压接接头改为欧式那种有护套的,看到网上有几种欧式压接钳,现问问有种自调节的压接钳好不好用,寿命怎么样,以前买史丹利的压接钳好用不过就是弹簧容易断。谢谢

网友A:
世达的用过压得结实,就是压好要取下要用手推顶下,会卡在钳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自己用,所以要选好型号,上次自己选个剥线钳不能调整刀大小,只能剥固定尺寸的接近开关的线,自己选的还要笑笑和老板说很好用,所以这次欧式压接钳没选好自己也得咬咬牙用下去

网友B:
菲尼克斯的。

网友C:
菲尼克斯

网友D:
回复 楼主:
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