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这台机器

楼主(2015-09-08):
如图,把产品摆到盘子的孔里,不能有漏,大家看看如何设计

网友A:
先用手拿起一只,然后用眼睛看那个位置是空着的,大脑发指令给手,让手把物料放到空位上,循环执行,直到空位全部被填满

网友B:
我觉得你设计这个机器可以参考下贴片机,只是工位可能比贴片机要多,百度一下很多样例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C:
有钱多的方法,也有钱少的方法,楼主想用那个?
1、视觉控制系统,不必多介绍了吧,让厂家来调试即可。
2、X、Y轴行走+阵列表格参数放料的方式,需要自行设计与研制,PLC,步进或者伺服,触摸屏。

网友D:
这个还要根据你的上一道工序和下一道工序来设计,光只是做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E:
扔一堆垫片下去,振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有理有据 让人信服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设计这个机器可以参考下贴片机,只是工位可能比贴片机要多,百度一下很多样例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这个比较现实,估计造价有得比

网友H:
每次去看展会都会看到有机械手,其中就有视觉的,按照阵列摆放。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肯定弄不起,速度要求25秒一盘,一般219个。目前是人工抓一把放在上面晃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人工晃动就能完成任务吗,感觉贴片机可以达到这个速度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而且,25秒钟,你抓一把能确定是多还是少吗,不够又要拿,多了叠在一起还要取走

网友B:
25秒一盘,一小时31536个,下面是我百度贴片机搜索出来的,不过贴片机国外的价格都比较贵,精度会高些,好的大几十万,国产的精度不是太高,看你老板舍得出资不
贴片机的生产厂家很多,则种类也较多。贴片机的分类如下。
按速度分
中速贴片机
高速贴片机
超高速贴片机
特点:4万片/h以上,采用旋转式多头系统。Assembleo-FCM型和FUJI-QP-132型贴片机均装有16个贴片头,其贴片速度分别达9.6万片/h和12.7万片/h。

网友C:
用高精度伺服做高速运动,或者用高精度数控做高速运动,造价很贵的,估计20W以上吧。
可以考虑用插秧机式的送料方式进行运动放料排列,怎么样?成本巨低,效果巨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叠在一起,除非料粘在一起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跟键盘一样的   键盘那胶垫也是这样的、

网友J:
振动盘排列好,然后矩阵排列好,一排两排或者更多都可以,然后定位到底盘上,释放垫片,像插秧一样边放边走,走完为止

网友K(2015-10-29):
感觉震动加拨除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