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8):
三菱PLC 3U的求补指令的操作软元件与保存软元件是同一个,真伤脑筋。就不能分开吗放吗,省了不少事哎。

楼主:
刚刚想到一种方法,就是先用取反传送指令CML,再用ADD加法指令加一,就可以将数取反。
这种方法相对于求补指令NEG的区别是不会覆盖原数据。
这种方法相对于乘以-1 的区别是不会改变数据位数(16位成16位=32位)。

网友A:
嗯,办法是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