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8):
最近给我们给客户组装了一个计量功率的设备,主要器件就是一个150:5的电流互感器(0.2S级)和一个仪表,因为仪表的量程是50A,所以互感器绕了3圈。计量工作是交给省计量院进行,当设备整体测试时,220V/5A时的偏差为0.4%,合格,但1A时的偏差为4-5%,后完全把互感器和仪表完全拆开来计量,1A时,仪表的误差最多0.75%,互感器的误差最多0.5%。现在不太清楚为何连在一起测误差会那么大,是因为绕线的因素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你这个测试带宽有多少啊?用的测试算法是怎样的啊?是直接买了个电压表还是自己用DSP编的呢?你那个测试仪器都有0.75%我真的醉了啊

楼主:
具体计量院是怎么测量的不清楚,主要只了解了以上大概结果。功率表是买外面厂家的,它的计量单位是W,所以0.75%不算高的吧

网友A:
一般工频150A的交流直接买市场上标准互感器加单片机就好,单片机用来进行非线性校正和ADC后的数字滤波实现等等。你这个这么高端了都直接送计量局了说明不缺钱,那就上数字式的传感器直接接收数值信号再用单片机进行一些校正那就很准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自己在手里先用万用表测试下撒,买两块FLUKE的真有效值万用表不行了。

楼主:
因为这种设备我们只是临时代做,肯定不会专门去买高精度仪表进行测试(万用表估计没有那么高精度的),用钳表测测试数值基本接近,但测不到那么高精度要求。而且设备是客户出钱送去计量的,结果也是通过客户反馈回来的。

网友A:
万用表1/1000精度你说呢

楼主:
因为测量单位是有一定权威性的,现在只是想了解为何分开计量和组合计量偏差精度为何会差那么远

网友A:
我在想要传感器和仪器误差都往一边偏会不会,我其实也不知道只是想想罢了

楼主:
上面有写的了,组合计量就是互感器和功率表线接在一起进行计量,分开计量就是把互感器和功率表之间接线拆掉,分别进行计量。具体接线方式为单相2线制。

网友B:
没看明白,你的仪表是50/5的吗?

楼主:
是的,仪表量程是50:5

网友C:
真感觉是否是 由于初级绕了3匝的原因,不知有谁从原理上说说。

网友D:
你的互感器变比比仪表量程大了三倍,你这么加绕三圈,将互感器的误差无形中也扩大了三倍,所有的误差叠加起来不超差就奇怪了。

再加上你检测的电流是1A,对于交流表来说,起始端的刻度是最非线性的,误差就当然更大了(虽然单独计量检定合格)。

所以组合起来,各种误差也就叠加起来,最终结果误差超标也就不足为怪了。

网友E:
绕线,你能保证是3匝?
不会是2.8匝之类?
绕的匝数直接导致变比误差,尔后......

网友F:
是否是 由于初级绕了3匝的原因

网友G:
细节啊!精度在细节里!

网友H:
对电流测量要求高就不应该使用穿心互感器,它本来误差就大,也很容易受到外界磁场干扰

网友I:
绕几圈有讲究的,三圈是不是达到了三圈,你换一个方式绕圈试试,可能结果不一样

楼主:
打电话咨询了下互感器厂家问过绕线匝数的问题,对方只是强调没有客户反应过绕线多造成精度下降的问题。绕线方式上能否有些图看看,我自己绕的线就是保证互感器里面内环有三条线经过就算是绕三圈了

网友I:
看电流的方向,互感器上标有L1和L2方向是不一样的,从上穿,和从下穿不一样,你保证内有三条线,是从上穿还是从下穿呢,这与精度没有关系,与匝数有关

楼主:
是里面有三条线,毕竟5A时是很准确的,所以估计线绕匝数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