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图纸上的转换开关具体型号

楼主(2015-09-08):
帮看看这个图纸上的转换开关具体型号,LW8-10 实物有三节十二个接线端。

楼主:
实物照片 。

网友A:
厂家都有的,直接问下厂家或代理商不就得了。

网友B:
就是一个万能转换开关啊,,你只要注意开关的点在中间位置时是开点还是闭点就可以了如果全是开点,那你就用22的开孔器打一个孔,换普通就行了,(用三个普通的接线底座拼一个就是了,,) 我看你这个全是开点就是一个三位的万能转换开关

网友C:
LW8-10应当就是型号,是问具体的规格代号吧(大致这么个说法,没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
就是万能转换开关,直接拿图纸去买,有很多卖的

网友E:
lw8-10

网友F:
导电滑环!!!

网友G:
实物图片上不是就是具体的型号与规格?楼主意思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物图片上不是就是具体的型号与规格?楼主意思是?
“LW8-10/D222/3 ”就这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导电滑环!!!
是万能转换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出来了:D2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万能转换开关啊,,你只要注意开关的点在中间位置时是开点还是闭点就可以了如果全是开点,那你就用22的开孔器打一个孔,换普通就行了,(用三个普通的接线底座拼一个就是了,,)  我看你这个全是开点就是一个三位的万能转换开关
普通的行不通,这个中间位有两对接通的。

网友H:
具体可以参照这个:

网友H:
还有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H:
已经选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万能转换开关啊,,你只要注意开关的点在中间位置时是开点还是闭点就可以了如果全是开点,那你就用22的开孔器打一个孔,换普通就行了,(用三个普通的接线底座拼一个就是了,,)  我看你这个全是开点就是一个三位的万能转换开关
普通的行不通,这个中间位有两对接通的。
那也简单的你用一LA38的三位转换开关,后面拼两个启停按钮的底座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