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接触器具体什么区别

楼主(2015-09-08):
有什么不一样啊?其中一个带D的。

网友A:
什么地方啊,,110V电压

网友B:
可能是不同的子公司做的

网友C:
其实我是来告诉楼主我也不知道,我来为你点赞的。

网友D:
应用是一样的,A110D是OEM客户专用的,A110是通用产品

网友E:
应该是属于一个系列,具体还是求ABB技术支持

网友F:
找ABB400电话问一个明明白白即可

网友G:
找abb的选型手册看区别吧。

网友H:
这种接触器没用过,更不知有什么不一样了。

网友I:
或可找产品样本查查。

网友J:
感觉带D的差些,没有标称415和660v等级的带载。。。

网友K:
我看着差不多。

楼主:
第一张图看不清,补上一张。

网友L:
浏览了一下 还可以

网友M:
A110是通用的,带D的使用范围较小

网友N:
說明書上應該寫著了

网友O:
问问厂家吧,看不出来什么不同。

网友P:
这么高大上的东东,还木有用过。

网友Q:
应该是换代升级版本吧,我们原先是使用A系列不带D的,后来升级使用带D的,就是A..D系列,现在带A..D的也淘汰了,就是先涨价,推出新系列替换,现在我们升级使用AX系列接触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