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品牌的控制器

楼主(2015-09-08):
该控制器(不清楚是PLC还是专用控制器)作恒压供水控制,厂家是叫北菱,但百度下没有该控制器信息,不知道你们是否认识该控制器,是什么品脾

网友A:
要吗?我们给你做一套,还可以电脑监控。
工业电子设备维修
【方案】
FLIR AX8|实时监控收集温度数据,助力农业自动化!

网友B:
应该是PLC,没见过这东东
【方案】
工业整机RPC-2500P,助力构建更强大的工业边缘计算架构

网友C:
这是北菱供水的网页截图,你可以百度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方案】
小菲课堂|可无线传输的FLIR分离式热像仪,简化汽车检测的5种方式!

网友D:
楼上正解!
关注传感器编码器
【方案】
华北工控ATX-6992SY主板,助力实现智慧停车场车牌自动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北菱供水的网页截图,你可以百度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我查一下

网友E:
plc加触摸屏
【方案】
通过测量回收线中乙二醇的折射率来优化 PET 生产 | 维萨拉 (Vaisala)

网友F:
是防三菱的国产PLC吧
【方案】
摆脱布线束缚!华北工控嵌入式AIOT主板助力开启智能家居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