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误差

楼主(2015-09-08):
机器主轴在旋转,尾端加了一个编码器,机械轴上还有一个机械刻度盘,上面刻满了0----360度,现在编码器接到plc里,plc要计算角度
1.如何让编码器的电气零对应上刻码盘上的零?
2.如何保证轴在转了n圈以后编码器反馈的电气角度跟机械刻码盘上一致?
3.  电机转一圈和转几万圈的误差是多大?
4.  使用绝对值编码器还是增量式编码器?  关键是如何消除累计误差?

网友A:
编码器是绝对的还是增量的对你这个系统都是可以的。

编码器与码盘的刻度对应,那是调试的问题。首先你要在刻度的零点对PLC做一个原始零点的标记(用光电开关也行,用编码器的零信号也行),然后开始计数就是了。编码器用360的倍数做每周脉冲数(对增量编码器而言)。

消除累积误差靠经常地清零(回原始零点清零)来处理。

网友B:
楼上说的很详细了
补充一句,机械别掉链子,否则在好的控制也是白瞎

网友C:
机器设备的主轴一直并且都是朝一个方向的永远旋转下去对吧,那么绝对值的编码器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呢?
绝对值编码器的内部原理就像钟表的齿轮结构一样,是使用多级码盘来辨别位置信息的,在任意位置下,永远只有一个地址信息。也就是说,绝对值编码器有圈数限制的,就像钟表的12个数字一样,会走到尽头的。

建议使用增量型编码器,增量型编码器的原理就是发送脉冲信号让主控制器接收并统计总的脉冲数量,从而辨认位置信息。
1、增量型编码器的电气零位,可以软件清零,也可以机械回零。
2、就算是世界上最昂贵最精密的设备,永远不能保证一辈子100%准确,后期维护将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措施。
3、在电气信号传送和接收无误,还有机械组件保证牢固的前提下,误差取决于编码器出厂的时候厂家标注的误差率。
4、消除累计误差需要人为干预和确认。

网友D:
机械同心度直接影响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