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8):
松下变频器vf-8z散热风扇电压

网友A:
测下风扇输出电压不就清楚了。

网友B:
风扇上都有标志,自己看。

楼主:
别人直接拆下来了,只说是这个型号的变频器,风扇上的标签早没了

网友C:
那测测风扇那的电呀吧,风扇是几根线的呀。

网友D:
2线的,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