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8):
额定电压3相220V  电机11KW 设备是木工机械,就是木制品雕刻用的 求答案三菱那个系列可以替代

网友A:
是国内要用?电机可以改接线,用通用的电压啊,11KW用三相220V国内生产的难找哦

网友B:
你原来上面用的什么型号?
三菱A720系列有三相220V 11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