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6电源模块坏了 求解

楼主(2015-09-08):
本人刚学电,有些问题可能很低端,望不要笑我。输出电压全无,另问一下是不是两路24v 还有给cpu和扩展模块供电是几路 多少伏?(也就是4个插针都是多少V,是不是有一个是地)经过简单测量整流后在滤波电容上测量有310V直流,进入TOP247FN为310V,TOP 1脚对地5.4V,开关变压器输出端没有电压,我测量的输出滤波电容。 pc123光耦和变压器连接作用是什么?我更换过pc123光耦,还是不行。310v进入top 7脚过一个电阻标值R39,我测量为5欧是否正常,次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附上图片

楼主:
还有开关变压器绕组如何测量好坏,变压器没标明输出与输入绕组

楼主:
R39是0.5欧姆 前面写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39是0.5欧姆 前面写错了
R39是0.39欧,量测0.5应该正常的,毕竟精确度没那么高,这个电路板其实很简单,你量测电压直接在三个蓝电容两端量测,不要量那两个点,可能接触不好,那个400V电容应该是供电的,量下有没有电压,应该是AC220V转的DC310V,TOP系列芯片是电源芯片,查下资料量测是否有输出,TOP这个比较容易坏,光耦不容易坏,再量量三极管电阻就差不多了

网友B:
top那个块坏的多些

网友C:
我遇到这TOP24系列的电源模块坏了我看下有没有特别的痕迹,再测量下保险丝。都没问题的话直接换这个IC十拿九稳。

网友D:
1、修电源板;
2、直接加一个DC24V电源、DC5V电源即可,这种小电源有模块卖

网友E:
top的可能是80%在就是R39旁边的二极管吧!我这坏了3个PLC了,西门子的电源模块就是容易坏.

网友F:
百度一下开关电源原理吧!

网友G:
这是西门子200plc的电源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R39是0.5欧姆   前面写错了
R39是0.39欧,量测0.5应该正常的,毕竟精确度没那么高,这个电路板其实很简单,你量测电压直接在三个蓝电容两端量测,不要量那两个点,可能接触不好,那个400V电容应该是供电的,量下有没有电压,应该是AC220V转的DC310V,TOP系列芯片是电源芯片,查下资料量测是否有输出,TOP这个比较容易坏,光耦不容易坏,再量量三极管电阻就差不多了
输出的三个电容测量过 没有电压  400v电容也测量过 310V左右 没问题。top我查过 没有中文资料,在一片文章看说1脚应该是4.8V-5点几V之间 ,我测试5.4.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办。变压器没标,也不知道如何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p那个块坏的多些
如何测量to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top的可能是80%在就是R39旁边的二极管吧!我这坏了3个PLC了,西门子的电源模块就是容易坏.
你坏的plc是电源板坏了吗  那两个二极管我测过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这TOP24系列的电源模块坏了我看下有没有特别的痕迹,再测量下保险丝。都没问题的话直接换这个IC十拿九稳。
这个直流输出部分有保险丝吗?我不知道哪个是啊。各种贴片,保险丝没有个保险丝的长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修电源板;
2、直接加一个DC24V电源、DC5V电源即可,这种小电源有模块卖
那几个插针都是多少伏呢,有没有3.3V,给cpu和扩展模块供电是5V还是3.3V我弄不准.....

网友H:
是不是输出一抖一抖的、上次输出有个共模电感坏了短路,摘了就好了,就是右边插针下面那个小四角方块

网友I:
维修必备工具一一一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输出一抖一抖的、上次输出有个共模电感坏了短路,摘了就好了,就是右边插针下面那个小四角方块
不是输出一抖一抖  是没有输出电压0V

网友J:
回复 楼主:
我的CPU板坏了,需要电源板可以给你?可站内消息。

网友K:
更换TOP224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