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8):
开机报OC3过流!7840换过了!驱动光耦也是好的!模块正常相间无电阻!请教大虾们!是哪部分问题??

网友A:
通电还是启动你要分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启动时报OC3

网友A:
这个我也要看了才知道啊,你检查下模块和驱动部分还有电流传感部分。要是实在搞不好拿来我们帮你搞。

网友B:
这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C:
变频器有没有氧化现象?

楼主:
谢谢各位!变频器己修好,是驱动板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