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8):
两个问题:

1、我的CPU224XPCN DC/DC/DC 6es7214-2ad23-0xb8,编码器用的集电极的24VDC的,1024线的,计数器用的HSC1模式9,用向导的,其余都是默认,测试的时候观察状态表里的HC1的时候,接线I0.6和I0.7,手动旋转编码器没有反应。不知道什么情况,是不是编码器选择问题。

2、集电极编码器12V接24V可以吗?

网友A:
你编码器输出是npn还是pnp的,公共端表搞错了

网友B:
接plc 正常都是24v的
npn pnp搞清楚就行了

网友C:
2、集电极编码器12V接24V可以吗?
啥意识

网友D:
有可能是NPN和PNP搞混了,两者的公共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我看到有的编码器上表明的电压是8-30VDC。有的只写24VDC,有的只写12VDC
我怀疑是不是12V也可以接到24VDC的电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给个解释,我买的红色标的是+,黑是-的,是不是要换一下,我买的NPN的。

网友C:
先好好学学基本知识吧

网友E:
西门子的PLC开关量数字接口一般都是PNP型的。所以编码器集NPN型电极开路的输出与PLC的接口做一个适配才行。选型有问题。

网友F:
回复 网友C:
PNP型是低电平输入有效吧  但西门子很多都是高电平输入有效啊 你确定你没搞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谢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的,我也学了不少书籍,但是都没有说说道编码器的选型问题。

网友G:
对于西门子CPU224XPCN DC/DC/DC 不管是PNP还是NPN都可以接输入端,但输出只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H:
电源和信号之间加一个5-8K的电阻试试

网友C:
楼主呀看看你的帖子问题,
5楼,不管别家编码器如何,你用的是?V的编码器?
    “我怀疑是不是12V也可以接到24VDC的电源上”这样的问题也会说出来,无语。
6楼,“我买的红色标的是+,黑是-的,是不是要换一下,我买的NPN的。”目前谁家编码器可以将电源接反?
9楼,“PNP型是低电平输入有效吧 ”这又是概念错误,回炉学学基本概念吧
在以上各贴中,你注意1,2,4,11,12都给出了很好的建议
你画出实际电路图,也应该弄清楚问题所在,还搞不清楚就晒出来,定有高人点拨。

网友I:
楼主,建议将编码器接入线到I0.0跟I0.1试试,如HSC0的话还有你要在SM0.1的时候对SMB37选择操作类型,还有选择哪种操作模式,跟哪一个HSC,还要对SMB38清零,对SM36.5清零等操作

楼主:
在另外一个论坛上找到人家写的资料,解决了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