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系列的PLC

楼主(2015-09-08):
本人想找一些Q系列PLC的程序实例讲解   我已经看过了编程手册      谢谢

网友A:
工控世界你去找找

网友B:
百度一下 朗风电气 下载中心里面有Q系列讲座的

网友C:
程序实例也需要实物操作验证的,你购买好了三菱的Q系列模块机了没有呢?全套哟,电源底板CPU单元和IO单元,最好也购买总线或者通讯单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程序实例也需要实物操作验证的,你购买好了三菱的Q系列模块机了没有呢?全套哟,电源底板CPU单元和IO单元,最好也购买总线或者通讯单元。
Q系列的基板加CPU加电源再加输入输出模块二手的也要2000+吧,不过买了Q系列就买输入输出,不加别的通信啊,高速模块,定位模块也对不起前期的票票吧,其实学好FX3U就和Q的差不多,我公司用Q的很多,现在慢慢改用FX3U,要降成本,感觉程序差不了多少,主要硬件设置,个人没必要买的。

网友E:
Q系列的高速计数、定位、总线、通信等都是不可以模拟的,还得要实物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否问下提取密码?

网友B:
回复 网友F:
那个密码本身自带的,你点开详情,里面有的,不要点直接下载

网友G:
我倒是有程序,Q系列的,但是就是程序里没有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