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模块地址

楼主(2015-09-08):
做了一套装置,以前没用过以太网模块。这次使用西门子的以太网模块,通过此模块把PLC数据远传至DCS的监控中心,现在不知道怎么设置IP地址,网关地址怎么设定?还有PLC的内部数据是否需要转化才能上传至DCS系统,不然系统不能识别,这个转换内容复杂吗?求师傅指导,谢谢。

网友A:
先看一下 基本的资料   这个还需要用pc access

网友B:
你的DCS系统监控中心的监控电脑主机的IP地址是多少?网关是如何设置的?子网掩码又是多少?能进监控中心查看和设置监控电脑吗?

网友C:
网址的设置一般是192.168.0.X,网关255.255.255.0,电脑上的地址与PLC的地址应在一个网段上但不能重复。

网友C:
网关应该为192.16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