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9):
有台控制器,功率8千瓦左右,接电后,打开主电源有的漏电开关动作有的不动作,不知道为什?
人民电器不动作,天正老是跳闸?

网友A:
我记得这个漏电开关好像有专用的是不是?比如UPS就不能用一般家用的漏电开关。

网友B:
仔细看下每个漏电开关的漏电动作电流,看看大小一样不?

网友C:
1、确认火线对地线的电阻值正常。
2、确认零线对地线的电阻值正常。
3、用相同规格相同参数的其他品牌的漏电开关代换,如果不会跳闸,说明原漏电开关故障,直接更换下来报废。

网友D:
看看漏电流是不是可调的。看看它们的最大漏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种开关的参数一样的!

网友C:
确认设备跳过动作的漏电开关之后能否正常运行,运行之中是否有设备外壳漏电现象,如果能正常运行并且外壳不带电,那么就是人民电器的漏电开关故障需要维修或者更换了,这玩意不是安装之后能用一辈子不愁更换的。

网友E:
动作电流  不一样吧  品牌不一样参数可能也不一样了

网友F:
买个施耐德试试

网友G:
首先要确认是过载跳还是漏电跳?8KW的控制器估计是单相供电,对于最大63A框架的DZ47漏电断路器到40A就会提前脱扣的,这是行业秘密。我怀疑是天正断路器热疲劳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首先要确认是过载跳还是漏电跳?8KW的控制器估计是单相供电,对于最大63A框架的DZ47漏电断路器到40A就会提前脱扣的,这是行业秘密。我怀疑是天正断路器热疲劳了。
断路器一般都会降额使用,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