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9):
TP300写好程序后,导入MD306L里,只能显示第一幅画面,而且里面的X,Y,Z轴的地址都是默认的。

我要和PLC通讯,怎么没才能把PLC的地址(D1-D....) 正确的写到MD306L里

网友A:
MD306L要和PLC进行通讯,需要使用数据线进行链接MD306L和PLC。另外不单单MD306L需要编程,PLC内部也需要编制程序,并且与MD306L编程的内容一一对应。
楼主必须事先在PLC内部定义好PLC的地址(D1-D....) ,才能正确的使用编程软件写入到MD306L里面去。

网友B:
数据显示 设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