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9):
检测电压被“谁”拉低了?

三晶S300型1.5kW变频器的电压检测电路如下图所示。该机上电后显示“LU”,意为直流回路欠电压。直流电压检测信号取自开关变压器的-15V供电绕组,D?的正向整流时间与开关管的饱和导通时间重合,故从一、二次绕组匝数比上能反映出一次侧电源电压的高低。与MCU主板脱离后,测此电路输出电压为9V左右,根据经验,此电压明显偏低,一般约为40V左右。首先测量-15V输出电压正常,故可排除电源电路本身的故障。故障仅仅局限于D?至C15、C16等6个元件身上。
那么该检测电压究竟是被“准”给拉低了?或者说,这股水是被“准”给喝掉了?(此处请大家注意:切匆被拉低或喝掉的“常规概念”框死,否则会使检修陷入牛角尖的,哈哈。)是R41电阻值变大,还是C15、C16有漏电所致。检查一无所获。将R43/32,C15/16全部摘下,即电路彻底空载,电压反而变为8V左右。
   再次确定D?与R41均无异常,回头反思该检测电压的特性:仅在开关管有限的饱和导通期间内出现。因为开关变压器一、二次绕组之间极低的匝数比,使得开关电压具有稳压范围宽的特点,从而说明,开关管的导通时间远远短于截止时间。换句话说,此处检测电压的高电位,其实是被C15、C16电容滤波“抬起来”的!果断用1uF100V电解电容并联在C15/C16两端上电试机,测检测电压跃升为49V,屏显正常,故障修复。
   C15/C16虽充电时间短,但放电时间常数也远远大于充电时间常数,其上所积累的近乎为D?整流的峰值电压。当C15/C16断路或失容后,对检测电压的“抬升”作用消失,致使检测信号大幅度跌落,引发LU报警。
   由于对贴片电容的失容易于忽略,其容量也不方便检测,有时会导致误判,需要注意。遇有此类故障,可先并联1uF100V电解电容(或0.47uF100V电容)试验,往往事半功倍,故障就此修复。由于检测电压值较高,不宜用50V耐压以下电容代换!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5年9月9日

网友A:
咸工的又一经验分享

网友B:
电子电路分析,学习了,谢谢!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C:
非常感谢分拆得这么好,学习了

网友D:
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E:
好例子,学习了

网友F:
谢谢!学习了。不过我们有高频LCR可以测试到电容的变质。还有高频VI测试仪测量二极管的特性。搞维修就是要有东西再加上楼主这么强悍的水平。十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G:
谢谢咸工来分享啊

网友H:
确实,碰到好多次因为该贴片电容引起的报LU

网友I:
从原理上分析,能使人受益匪浅。

网友J:
感谢版主分享经验!

网友K:
这就是传说中的自举电路吧,两个电容为自举电容吧,咸工的变频器维修一书上有提到,但具体解释得不详细。

网友L:
受益良多,谢谢咸工~~

网友M:
再次向咸工学习了

网友N(2016-10-21):
理论水平真高。

网友O:
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