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9):
有时候只差一步

学员接手故障变频器一台,上电跳E019故障代码,意为“电流检测电路故障”,指向明确。检测电流检测信号处理的前级电路,输出信号为正常的2.5V,没有问题,由此进入MCU主板后级的电流检测电路,如下图所示。由窗口电压比较器电路构成,正常时输出端为上拉+5V高电平,为低电平时产生E019报警信号。
学员检修到此处,测量前级电流检测信号输入至5脚,6脚为0V,7脚输出为0V低电平。学员有些激动:好了,找到故障点了,就是这里报的警。据此判断,该级比较器按5脚电平高6脚电平低的比较原则,显然输出是错误的。学员问我,该级电路是坏的吗?
   我回答:测量各脚电压值,如果符合比较器原则,是讲理的,就是好的;若不符合比较器原则,输入、输出不讲道理(逻辑关系),外围电阻等元件又无异常,即可确定比较器损坏。学员重测了5、6、7脚电压状态后,判断电压比较器U26已经不讲理了,换了一片重测,还是有故障信号输出。学员又问我:老师,换了片还这样啊。
   拿过来,我研究一下吧。接过板子,我重测了各脚电压,发现2脚为高电平,3脚为低电平,1脚为低电平,器件的1、7脚是并联的,确实有故障信号输出,但U26是好的。
   两级电压比较器的输出端是并联的,而学员仅测量了其中一组的电平状态,即草率判断比较器已经损坏。一是忽略了该型电压比较器输出端可以并联的特点,二是未进行全面的测量,故而形成了误判。
我根据3脚电压低的线索,顺藤摸瓜,检测到Q1损坏,原来故障根源是5V基准电压丢失,造成了比较器误输出E019信号。
   有时候(故障查到这里),离修复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啊。
   重述一下LM393电压比较器的特点:

为开路集电极输出,输出端可以并联;

需两路供电电源,片子本身5、8脚为一路供电,输出端接有上拉,可以是另一路供电。两路电源电压不一定相等。输出电压幅度取决于上拉电源电压。

两输入端端电压差不再为0V,输入信号需与基准电压相比较,如果基准电压丢失,则输出结果可能是错误的。因而对基准电压的检修,也是至为关键的一步。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5年9月9日

网友A:
思路清晰透彻。

网友B:
有并联被拉低了

网友C:
长知识了,好经验大家分享,这才是论坛的亮点

网友D:
如果电路设计时在+15v和Q1的集电极之间串个合适的电阻那么Q1会不会没那么容易坏啊???请教。

网友E:
十窍通了九窍,差不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十窍通了九窍,差不多了
仔细检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并联被拉低了
这个就叫线与(在低电位为逻辑0高电位为1的正逻辑下)这种电路情况下应该是是有源下拉而上拉是内部电阻或者直接开开路输出。注:我只是来混经验升级的,不是来显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路设计时在+15v和Q1的集电极之间串个合适的电阻那么Q1会不会没那么容易坏啊???请教。
你说的有点道理防止上电的冲击和把一部分散耗移给电阻。

网友H:
很形象地上了一课,类似问题,今后就会注意了。

网友I:
只有坚持,才有收获 。

网友J:
老师就是老师,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K(2015-11-14):
长见识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十窍通了九窍,差不多了
仔细检测
这是一窍不通

网友M(2025-01-23):
需两路供电电源,片子本身5、8脚为一路供电**************
4,8脚为供电端,请修正一下!

网友N:
回复 网友M:
LM393是低功率双电压比较器没有错。看用的场合,双差分输入抑制共模信号比较强,输出信号可以在2象限区间变化,电流检测这种双电源供电抗干扰和稳定性,使用双供电是最优选择,单电源供电只能做为普通用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