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9):
有哪位师兄弟做过伺服扭矩控制吗,我想控制伺服前进到设定扭矩值时停止,大于设定扭矩时返回直到设定扭矩值时停止,即伺服的前进后退来保持一个恒扭矩,这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伺服不是自己都有恒转矩控制功能么?买套伺服器用模拟转矩控制,自己搞个电位器和直流电源再搞几个电压表观测就可以吧!是么??楼下高手来回答。

网友B:
用恒扭矩前进和后退都没问题,关键是停止,需要给停止信号才行。也就是说,整个运行状态,都可以恒扭矩,然后有停车信号使其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