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9):
请教各位电侠,ABB变频器上的RMMIO板能通用吗?更换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不能通用,,还有些只有厂家才能看到的参数要设置,,同型号的才可以换

楼主:
  谢谢二楼回复,你的支持是我向上的动力!我这有一台ACS800变频器容量140,RMMIO板上自带三个开关量输出继电器(RO1/RO2/RO3),其中有一个坏了,想换块板子恢复使用。结果换了块容量210配置的RMMIO板,换上没反应,看板上指示灯(红、绿)都亮,存在通讯错误,因为变频器正用,拍耽误生产,所以又赶紧换回原板子。
   原RMMIO板型号:RDCU-02C,新板型号:RDCU-12C,请问哪位电侠给解释一下型号含义,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二楼回复,你的支持是我向上的动力!我这有一台ACS800变频器容量140,RMMIO板上自带三个开关量输出继电器(RO1/RO2/RO3),其中有一个坏了,想换块板子恢复使用。结果换了块容量210配置的RMMIO板,换上没反应,看板上指示灯(红、绿)都亮,存在通讯错误,因为变频器正用,拍耽误生产,所以又赶紧换回原板子。
   原RMMIO板型号:RDCU-02C,新板型号:RDCU-12C,请问哪位电侠给解释一下型号含义,谢谢啦!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你是说三个开关量坏了一个是不??那就换一个用啊

网友B:
还是换个原来一样行号的吧。

网友C:
变频器具体型号要看清,04 07的就不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