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9):
两台三菱A500变频器送电PU显示Err故障!A台刚送上电就显示Err,电源灯、电容放电灯亮,整机无反应。B台送上电就显示Err,电源灯、电容放电灯亮,但是停送电几次所以功能就正常了。清理了PU与主板通信的j45连线接口插头不管用。是不是主板MCU存在故障??说明书上介绍:1、RES信号处于ON时。2、在外部运行模式下,试图设定参数。3、运行中,试图切换运行模式。4、在设定范围之外,试图设定参数。5、PU和变频器不能正常通信时。6、运行中(信号STF,SRF为ON),试图设定参数时。7、在Pr.77“参数写入禁止选择”参数写入禁止时,试图设定参数。  其中1、2、3、4、6、7项都没那样操作!5项故障面大一点???

网友A:
你这个是控制板和主板没有通讯好,拿来我们帮你搞好。

网友B:
小问题  哪来我帮你搞定

楼主:
都说好搞定,和我说怎么搞就行!谢谢!!

网友C:
有可能是24C08或者是AM29F400B数据有问题,要刷一下。

网友D:
水晶头氧化,也要注意一下。 ERR关联的硬件很多。慢慢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水晶头的事!换过了!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7L180  ic正常?

网友D:
你的头像蛮漂亮的。

网友E:
期待楼主搞好,分享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