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9):
铸板机是铅酸蓄电池铅钙和铅锑合金板栅生产的专用设备。它具有结构合理、操作方便、维修容易、生产范围大、运行可靠、耗能少等优点,是生产铅酸蓄电池的理想设备之一。该机型主要包括:铸板机一台、熔铅炉一台、供铅系统一套、循环水冷却系统一套及电控系统。

英威腾变频器在这种铸板机上的控制方式是作为主机来使用,就是这台设备所以能运转的地方的速度都是这台变频来调速。用着还可以,我们的设备工作环境很恶略@感觉英威腾的变频器的服务不错,如果变频器坏了,售后服务很到位,具体怎么到位,大家自己感觉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英威腾与汇川变频器是同集团的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不是一个集团的

网友C:
没大用过变频器,到用过它们的的伺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贴出来分享下

网友D:
不错呀,接线蛮整洁的,

网友E:
英威腾性能还不错吧!
但是调节多段速是百分百而不是直接调节频率数字(CHF系列就是如此),这点俺是特别反感!
以前用了一段时间,因为实在感觉麻烦所以把它打入冷宫了!
不知现在英威腾这些缺陷改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伺服用着怎么样!能发帖说说吗!

网友F:
英威腾我在好几个场所见到过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E:
chf100a 好像可以调节数字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G:
应该跟你说的不是一个型号

网友H:
英威腾的见过别人用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G:
chf100a 好像可以调节数字啊
CHF100系列,估计是英威腾淘汰的型号,就是不能直接设置多段速,只能设置百分比,一个频率还要换算到百分比,实在郁闷

网友E:
引用 网友G:
chf100a 好像可以调节数字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E:
确实 以前还真么注意 100和100a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也可以发帖的,欢迎展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威腾与汇川变频器是同集团的吗
你也用过汇川的变频器和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威腾与汇川变频器是同集团的吗
你也用过汇川的变频器和PLC!
用过汇川的变频器,PLC没用过,都 是用三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威腾与汇川变频器是同集团的吗
你也用过汇川的变频器和PLC!
用过汇川的变频器,PLC没用过,都 是用三菱的
还好,汇川的PLC不怎么样,不好用,变频器怎么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威腾与汇川变频器是同集团的吗
你也用过汇川的变频器和PLC!
用过汇川的变频器,PLC没用过,都 是用三菱的
还好,汇川的PLC不怎么样,不好用,变频器怎么样啊!
75KW矢量变频器,用了七年返厂修了一次,还好吧

楼主:
75KW矢量变频器,用了七年返厂修了一次,还好吧

方便说说用在什么环境里吗,控制方式用到了什么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75KW矢量变频器,用了七年返厂修了一次,还好吧

方便说说用在什么环境里吗,控制方式用到了什么功能!
用在空压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75KW矢量变频器,用了七年返厂修了一次,还好吧

方便说说用在什么环境里吗,控制方式用到了什么功能!
用在空压机上这个不能看出来,能够用于一些精度控制场合!也只能调试!

楼主(2015-10-13):
引用 网友D:
不错呀,接线蛮整洁的,
谢谢,夸奖!

楼主(2016-07-22):
引用 网友E:
英威腾性能还不错吧!
但是调节多段速是百分百而不是直接调节频率数字(CHF系列就是如此),这点俺是特别反感!
以前用了一段时间,因为实在感觉麻烦所以把它打入冷宫了!
不知现在英威腾这些缺陷改了没有!
好像现在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威腾与汇川变频器是同集团的吗
你也用过汇川的变频器和PLC!
用过汇川的变频器,PLC没用过,都 是用三菱的
还好,汇川的PLC不怎么样,不好用,变频器怎么样啊!
汇川的不如三菱,还有步科的也是比较不人性化

网友I:
回复 网友E:
汇川的变频器张力控制方面比三菱好不是一点点

网友J:
手头有一本供应商提供的说明书,但还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威腾与汇川变频器是同集团的吗
你也用过汇川的变频器和PLC!
用过汇川的变频器,PLC没用过,都 是用三菱的
还好,汇川的PLC不怎么样,不好用,变频器怎么样啊!
汇川的不如三菱,还有步科的也是比较不人性化
步科的也不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汇川的变频器张力控制方面比三菱好不是一点点
是的汇川的张力控制感觉不如英威腾的200系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威腾与汇川变频器是同集团的吗
你也用过汇川的变频器和PLC!
用过汇川的变频器,PLC没用过,都 是用三菱的
还好,汇川的PLC不怎么样,不好用,变频器怎么样啊!
汇川的不如三菱,还有步科的也是比较不人性化
步科的也不怎么样啊!
步科真心说属于下下层那种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