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F1000 上电无显示

楼主(2015-09-09):
接修一台欧瑞F1000系列2.2KW的机器,故障表现无显示。测量其模块正常,充电电阻正常。观察其开关电源无明显烧毁痕迹。量变压器次级初步没发现问题。其开关电源芯片为3844,测量其5、7脚电压发现为零,顺藤摸瓜找到一120K启动电阻开路。手头无此阻值电阻,于是用一个100K电阻与22K电阻串联焊上上电点亮。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A:
用100k就可以了 启动电阻没那么严格 好几个串呢

网友B:
那楼主是第一次修变频器了。

网友C:
同意2楼说的

网友D:
要发帖不仅仅你要有技术,而且关键你要有好的口才一个小问题也可以写出几百字。最好protell把图也抄出来分析分析,不要求数学建模的深入分析但也要从原理上阐明。楼主技术可以肯定但是口才就不咋样了;这就是你做不了版主的最大的唯一的原因。
开开玩笑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做是为了尽量接近其原电路参数罢了。当然不串应该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本人才疏学浅,班门弄斧,还请多包涵~~

网友E:
如果没记错,那个电阻是直流母线降压后到3844的7脚的

网友F:
欧瑞变频器电源芯片384X的7脚电源由P端串2个120K电阻再经发光二极管到7脚,而7脚有个电解电容接地,并没有稳压管或分压电阻,不知道是我没找到还是原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G:
设计不合理阻值偏小。二个串才240K

网友H:
不错的额!所有高深技术都是从粗浅开始的呀!顶帖!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有同感,看其他变频器启动电阻都比这个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正如你所说,就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