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9):
一装置仪表净化风进装置涡街流量计常出现无流量故障,同一品牌在同一位置处的非净化风、氮气、中压氮、中压蒸汽涡街流量计都正常,现场怀疑有干扰(分体式),重新接线屏蔽完善,故障仍旧,最后怀疑直管断不够引起测量不准,因无法停供仪表风无法整改作罢。
忽一日查看这流量历史记录,发现一现象此表从十二点左右到下午三点半出现故障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一到下午四点以后就自己回复正常,当工艺在找时,偶只能自嘲说:此表在午休,还没起床

网友A:
温度高了吧,,那段时间温度最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了吧,,那段时间温度最高了
也是怀疑温度的影响
三个月前雨季时一场大雨,一次表内电路板被水淹了,拆卸凉干后显示正常,但以后就出现这毛病,怀疑里面有水汽,开开盖子凉了一天还是如此,由于旁边管道距离四十多公分就是中压蒸汽管道,随保温但辐射温度比室温高,维持在三十度以上,因此中午气温应该对其没啥影响。

网友B:
不过,看起来还是有规律性,其他如电源等 不知有无关系(哈哈,外行胡乱猜猜)。

网友A:
那你有酒精清洗了没有啊

网友C:
都过水了,这表还坚持用,够坚强的啊

网友D:
涡街是靠的振动原理,是不是因为这个时段有其他的振动源,导致这台仪表的无流量有信号的产生。这种振动的频率不大,在仪表工作的时候就被正常的信号掩盖掉了,只有在没有流量的时候才会被仪表检测到。观察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有,连班上必备的应急药箱都没有配备,酒精,嘿嘿。。。坚决不从家里带来。
只是用仪表风吹掉了水珠,然后放在太阳下晒了晒,然后就出了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