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0):
霍尼韦尔中间继电器跟OMRON的区别在哪里啊,主要是品质方面?用过的大虾分享下心得~~~

网友A:
欧姆龙市场上百分百九十都是水货或是高仿的,正品质量杠杠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网友C:
进口产品和国产产品的区别,就是制造工艺,使用材料的区别。
你不见进口的三菱老款PLC使用了二三十年,竟然仍然还可以继续在设备上服役,这原因就是内部元器件用料厚道,抗造。

网友D: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原来设备用的接触器是穆勒的,德国制造的,后改用国产一品牌。控制连接跑道调速电机启动,调试的时候我们都是调和前面设备同步,后来一年以后有新设备又到同一家厂家,厂家工程师和我说接触器很容易坏,用半年就坏了,我到现场打开电器柜一看,接触器正欢快的滴答滴答的吸合,频率差不多一秒2次,按调试要求的话设备一分钟的启停不会太多次,我当时就想连接跑道电机速度慢了,后面才知道操作者把前面设备速度提上去,连接跑道没有调速到位,变成一直启停,好家伙,用穆勒接触器的设备到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用了一年多,也是一直吸合,还没坏过,国产的用几个月就要换了,后面赶快叫他们把连接跑道调整和前面设备速度一致。

网友E:
包修期一年
一年后很多报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包修期一年
一年后很多报废
我们是一年以后还要保修,因为还有设备卖过去,所以每次调试好我都很用心教操作者,注意事项,运到问题如何解决,电话都给操作者。哎,再次去的时候操作者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包修期一年
一年后很多报废
我们是一年以后还要保修,因为还有设备卖过去,所以每次调试好我都很用心教操作者,注意事项,运到问题如何解决,电话都给操作者。哎,再次去的时候操作者换了。
忘了说了
偶说的是国产商品的通性

网友F:
没用过,说不好,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假欧姆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