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0):
两个接触器是不是可以弄成双电源呢!

楼主:
谁懂得怎么设计

网友A:
双电源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ats

网友B:
是双电源供电还是切换双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供电吧

网友C:
这个还是可以的,两个接触器互锁,两个前面都要加空开的,但实践中没看到过,你可以试下吧。

网友D:
这样做的应用是什么呢。。。。。。。。。。。

网友E:
两个主接触器可以切换,最好加机械互锁,还要中继,时间继电器的配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两个主接触器可以切换,最好加机械互锁,还要中继,时间继电器的配合
电机正反转也算这种应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两个主接触器可以切换,最好加机械互锁,还要中继,时间继电器的配合
电机正反转也算这种应用吗
是,控制线路不同

网友F:
两个接触器组成双电源切换电路,还需要设计其附属的切换控制电路,并不是就只用两个接触器就能完成那么简单的。
建议到市场上购买双电源切换器,有成品销售的,直接拿回来就能使用。

网友G:
双路电源切换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H:
 买一个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双路电源切换不是那么简单

要看要求,要求简单就简单要求复杂就复杂。

网友J:
偶厂先前的控制系统的UPS电源是工频市电就是用两个接触器来实现切换的,一个接触器的辅助常闭触点连着另一个接触器的线圈电源,如此相互连接即可实现,不过投用前要有一个先手动触发。

网友F:
回复 网友J:
UPS电源与市电电源还用接触器进行切换?太古老了吧。
现在的UPS电源,早就支持市电旁路直接内部的大功率晶体管切换了,市电来了走旁路,市电断了直接上电池供电,10毫秒~100毫秒式的闪电切换,电脑和其余设备一点影响都没有,包括发电机组发出来的市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F:
UPS电源与市电电源还用接触器进行切换?太古老了吧。
现在的UPS电源,早就支持市电旁路直接内部的大功率晶体管切换了,市电来了走旁路,市电断了直接上电池供电,10毫秒~100毫秒式的闪电切换,电脑和其余设备一点影响都没有,包括发电机组发出来的市电。
问题:发电机在10毫秒~100毫秒可以供电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F:
UPS电源与市电电源还用接触器进行切换?太古老了吧。
现在的UPS电源,早就支持市电旁路直接内部的大功率晶体管切换了,市电来了走旁路,市电断了直接上电池供电,10毫秒~100毫秒式的闪电切换,电脑和其余设备一点影响都没有,包括发电机组发出来的市电。
不是单单的UPS,是DCS配电电源是双路。
及时UPS本身具有旁路贴换的工频模式,但对于DCS来说还是单路供电而已,一旦UPS整体出现问题,那DCS供电还是要中断,所以我们自己设置了双电源就是单独从配电室里引出一路工频市电与UPS来的电源使用双路接触器来实现安全用电连锁模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两个接触器组成双电源切换电路,还需要设计其附属的切换控制电路,并不是就只用两个接触器就能完成那么简单的。
建议到市场上购买双电源切换器,有成品销售的,直接拿回来就能使用。
對,有現成的,就不用自己憋了

网友M:
楼主是想双路供电吧?我看市面上现成的很多,而且智能化,可靠性都很不错的。

网友N:
必须要有机械与电气联锁功能,双电源自动切换供电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O:
接触器比双电源开关贵不少啊,超过150a的,我做的空压机节电柜都是用的双电源开关。

网友P:
引用 网友F:
两个接触器组成双电源切换电路,还需要设计其附属的切换控制电路,并不是就只用两个接触器就能完成那么简单的。
建议到市场上购买双电源切换器,有成品销售的,直接拿回来就能使用。
确实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P:
客户就是不要ATS

网友Q:
你是想怎么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Q:
这种的方法  然后我现在不知道 里面都有什么电器元件 你有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