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D模块报警?

楼主(2015-09-10):
现有一台台达AD模块,输入是电眼信号,送电之后显示正常,当电眼感应到物体,模块ERROR灯就会亮红灯这是怎么回事?电眼及模块都换过了。

网友A:
输入信号过了设定范围了吧!

网友B:
你的电眼输出是什么类型的模拟信号,与A/D模块设置的是否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对应的啊,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压和电流信号需要在模块里设置吗?

网友B:
PLC程序对模块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没有其他情况啊,

网友C:
这个还是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D:
通过PLC主机连上电脑可以读出对应错误的代码;

网友E:
线接的对吗,先不要接模块,先测量输出,在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