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0):
一般环形角焊缝,焊接鱼鳞式的摆动焊接,电流、电压选择多大,焊接速度,摆长,摆幅怎么设置,新手求解答

楼主:
还有我保护气体是二氧化碳,焊接件是普通碳钢

网友A(2016-01-03):
要看母材多厚,8个的板电流260电压21,速度0.6,摆长2,摆副1.5。仅供参考不是绝对值!!

网友B:
好多工艺参数有一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