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0):
电流电压,焊接速度,摆长,摆幅关系,,我用的是二氧化碳保护气,材质:碳钢,,,就在平面上焊接

网友A:
这就是手艺,需要自己慢慢的磨练,所谓的熟能生巧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以前看到电视节目上,跳水比赛的新人询问老前辈,怎么才能压住跳下去之后溅起的水花呢?你猜老前辈怎么说,就只说了两个字:多练。

网友B:
多多示教,总结每次的变化,调整到最佳并记忆

网友C:
弧焊最恶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来没有捷径 还得多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做了个表格,焊一次记录一次数据,好多了现在,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挺恶心的

网友D:
焊枪均匀重叠半周画圈就可以了,稀密与重叠的面积有关系,注意焊枪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焊枪角度怎么选择?平面上焊 我直接用的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