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0):
PLC是Q系列,CPU模块自带网线插口,目前该口连接了三菱1000系列的触摸屏。
CPU模块的IP是***。***。3。39
触摸屏的IP是***。***。3。18

现在想:
网线连接:CPU?无线路由?触摸屏
无线连接:笔记本电脑?无线路由

请问各个设备具体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连接?

网友A:
我也在找类似的资料,目前个人感觉,如果是局域网还好,直接把CPU连到无线路由器,若相用广域网的话,可能的需要花生壳了

网友B:
好像只能无线连接PLC,比较麻烦。
设置无线路由器的LIN口作为交换机口,WAN口则闲置不用,用两个LIN口连接Q主机和触摸屏,记得在路由器里面设置LIN口的IP参数。把无线路由的DHCP功能关闭,全部使用静态地址,用笔记本无线连接即可以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脑设置的是:***.***.3.2
路由设置的是:***.***.3.1
PLC没变,还是:***.***.3.39
PLC与路由LAN口连接,WAN口空闲,触摸屏空闲,
笔记本电脑还是连接不上PLC,哪里错了?

为了实现无线连接,PLC除了IP设置,还有其他需要设置的地方吗?

网友B:
在网络故障诊断领域里面,有一个非常之常用的检查网络线路通断的命令:ping
电脑设置的是:***.***.3.2,PLC是:***.***.3.39
那么,电脑上能ping通***.***.3.39吗?

另外最好使用交换机做链接PLC与触摸屏还有电脑,这样的结构就很简单了,当然这样是无法使用无线链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