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0):
hsc_init子程序 一旦被主程序初始化调用以后,那么该子程序就一直在运行吗,还是说一个扫描周期以后就自动停止了呢,这个问题怎么都想不通。按理说,一般的子程序被调用以后,不都是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吗?

网友A:
取决于调用的条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hsc_init子程序 一旦被主程序初始化调用以后,那么该子程序就一直在运行吗,还是说一个扫描周期以后就自动停止了呢,这个问题怎么都想不通。按理说,一般的子程序被调用以后,不都是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吗?
如果子程序正常,子程序执行完后回到主程序调用的地方继续执行主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速计数器是在主程序中被初始化调用的,这个子程序是用高速计数器向导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照一般子程序的调用情况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个高速计数器的子程序好像是一旦被主程序初始化调用激活以后,就一直在运行,直到达到某个值才会停止,而不是按照一个扫描周期这样来的。所以我想不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一般子程序的调用情况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个高速计数器的子程序好像是一旦被主程序初始化调用激活以后,就一直在运行,直到达到某个值才会停止,而不是按照一个扫描周期这样来的。所以我想不通。
如果学过单片机是很好理解的,主程序只一些与高速计数器有关的特殊寄存器进行初始化操作,至于高速计数功能是硬件完成的,可以去看看单片机里面的高速计数就明白了,说到底PLC也是个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调用的时候同时完成定义及激活,然后一直运行。“直到某个值才会停止”----不能这样理解,HSC是不会停止的,会一直计数,只是到某个数清零重新计数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照你说的这样就好理解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