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0):
西门子嵌入式触摸屏系统在pc上有法模拟不,谢谢大家

网友A:
触摸屏的嵌入式系统是什么系统?直接就是应用系统吗?就是连电脑开编程软件画画面并下载进去的那个系统吗?还是整个屏的基础操作系统?比如WINCE操作系统?
因为应用系统是和硬件息息相关的,没有源代码根本不能在PC的操作系统上仿真。
至于WINCE操作系统,在PC上仿真,感觉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WINCE最终还是要在触摸屏的硬件上安装,测试系统反映速率,流畅程度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做一个既可以在触摸屏上操作,又可以在触摸屏连接的电脑上操作的系统,无论是在电脑在触摸屏上操作和电脑上操作都可以保存数据,两者的数据是共用的。比如触摸屏上的变量从0变成了1那么电脑上的变量也从0变成了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个既可以在触摸屏上操作,又可以在触摸屏连接的电脑上操作的系统,无论是在电脑在触摸屏上操作和电脑上操作都可以保存数据,两者的数据是共用的。比如触摸屏上的变量从0变成了1那么电脑上的变量也从0变成了1
事实上,市场已经有这种产品销售了,只不过触摸屏是触摸屏,电脑就是电脑,分开的系统。那个系统的名称就叫组态软件。

网友B:
听懂楼主的 意思 就是画面都一样  而且共用一个数据库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电脑上组态软件和触摸屏的组态软件不能够通信啊,电脑上组态软件的变量不能够给触摸屏上组态软件用,两个都有自己独立的cpu,不知道博途软件能不能这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在不行就只有加一个工控机或者是单片机两个组态软件都用外部变量可以实现,还有你看博途软件能不行实现上位机画面和触摸屏画面能用同一个内存变量?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么电脑上组态软件的变量来自于何方?不会是组态软件自动凭空猜测产生的吧。
一般组态软件都是采集PLC的变量,那么触摸屏也是采集PLC的变量的呀,两台设备采集同一个地方,还会不准吗?

网友A:
组态软件的功能一般都是:采集下位机的数据与变量,显示下位机当前的状态,控制与发令给下位机,统计数据,整理历史报表,或者将数据建立数据库存储起来。
触摸屏也是类似的功能,采集PLC或者其他单片机的数据与状态,也可以做历史数据统计,并且发令进行控制。

由此可见,组态软件和触摸屏在工控设备上实现的功能惊人的相似,但是还为什么两者还会同时存在并且不会打架呢?因为触摸屏一般都是应用于现场设备,也就是本地控制,而组态软件必须依赖PC机进行安装,PC机一般对使用环境较为苛刻,严禁在震动大和空气湿度高的环境进行使用,所以组态软件一般应用于远程控制或者监控的功能。

由此可见,两种功能相同或者类似的产品,还有必要将他们直接用数据线联系起来进行通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不用工控机的cpu和内存来做,我是想直接用电脑的内存、cpu和触摸屏的内存、cpu来做,用电脑自身的内存和cpu来当作模拟中央处理器,而不是用工控机。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想做既可以远程监控又可以现场操作而已,为什么不可以联系在一起,以为我远程监控的人和现场操作的的人是不一样的,比如我远程监控的人可以是老总,操作人员可以是操作工

网友A:
一般远程都是监控的功能,至于远程控制,我很少见到,因为远在异地的人员,是不懂现场生产设备的运行以及动作情况的,是不能瞎指挥的。
用普通电脑进行模拟触摸屏的功能进而实现它的功能,也是可以的,因为触摸屏系统本身就是在电脑上编写程序而产生的。但是想在电脑上模拟触摸屏系统,需要触摸屏生产厂家提供没有安装进真实触摸屏硬件里面的原始软件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主要是想 要远程控制者得知触摸屏上近期显示数据的内容,比如说产量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 要远程控制者得知触摸屏上近期显示数据的内容,比如说产量等
实现这个功能并不复杂,前提是触摸屏上显示的内容是来自于其它设备上的,比如说PLC上的,这样的话,触摸屏可以采集并显示,然后电脑上也可以采集并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就是不用plc哦直接用电脑通信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这样的案例,因为都是基于现场实际需求的,就算是做实验模拟,也建议配置实物PLC进行模拟。

网友A:
好像汽车制造行业可能会有这个案例:就是后台电脑与大屏显示器或者触摸屏需要互相通信,然后后台电脑发送消息给大屏显示器或者触摸屏进行显示,原理应该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