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块读出数据是整数还是浮点数

楼主(2015-09-10):
如题,问这个问题是由于现场有人员反应,我用整数乘除法处理的时候产生了偏差值,但是这个偏差值达到了20多,感觉不可能,但是如果是浮点数的话那就有这个可能。附上运算程序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问这个问题是由于现场有人员反应,我用整数乘除法处理的时候产生了偏差值,但是这个偏差值达到了20多,感觉不可能,但是如果是浮点数的话那就有这个可能。附上运算程序图
目前没有看到过有厂家的AD模块为浮点数读取的,都是整数。
偏差20多,很正常。
举例:100除以30,按整数除法的结果等于3,你看看,不考虑余数的话,要误差多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问这个问题是由于现场有人员反应,我用整数乘除法处理的时候产生了偏差值,但是这个偏差值达到了20多,感觉不可能,但是如果是浮点数的话那就有这个可能。附上运算程序图
肯定是整数的,转化成浮点数在除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问这个问题是由于现场有人员反应,我用整数乘除法处理的时候产生了偏差值,但是这个偏差值达到了20多,感觉不可能,但是如果是浮点数的话那就有这个可能。附上运算程序图
目前没有看到过有厂家的AD模块为浮点数读取的,都是整数。
偏差20多,很正常。
举例:100除以30,按整数除法的结果等于3,你看看,不考虑余数的话,要误差多少啊。
D162就是AD模块的读取数据,连续整除哪来的20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问这个问题是由于现场有人员反应,我用整数乘除法处理的时候产生了偏差值,但是这个偏差值达到了20多,感觉不可能,但是如果是浮点数的话那就有这个可能。附上运算程序图
肯定是整数的,转化成浮点数在除呗!
问题是我后面没有乘法运算,如果整除后再使用乘法运算那是会产生很大的偏差,所以不明白,是我绕进去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问这个问题是由于现场有人员反应,我用整数乘除法处理的时候产生了偏差值,但是这个偏差值达到了20多,感觉不可能,但是如果是浮点数的话那就有这个可能。附上运算程序图
目前没有看到过有厂家的AD模块为浮点数读取的,都是整数。
偏差20多,很正常。
举例:100除以30,按整数除法的结果等于3,你看看,不考虑余数的话,要误差多少啊。
D162就是AD模块的读取数据,连续整除哪来的20偏差?
整除的话,就没误差了,关键是不能整除,所以除数越大,误差越大。

网友C:
我只知道你的K2000000除以K32000,==62.5,此时前面D162如果是偶数,应该是没有小数,但是奇数的话你自己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你的K2000000除以K32000,==62.5,此时前面D162如果是偶数,应该是没有小数,但是奇数的话你自己说呢
有小数的话不是也就0.5么?0.5的话再除以2925还有什么用呢?

网友C:
假如D176内容为30000,除以K2925,结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唉,假如D176是30000.99999,30000/2925跟30000.99999/2925,有多大误差,会产生20多的误差么?

网友D:
你都用浮点算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