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0):
请教师傅:
   真搞不懂这是怎么啦?
   这个东邦温控器是用在电镀泥烘干设备上的。一共安装了两个。用了2个月都是好好地。昨天下午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其中一个温控器就开始神经病:探测的温度从90℃左右一直上升到200℃左右,然后就开始下降到90℃,然后又开始上升......就这样不停地循环。
0、探头与温控器间距离15米,用探温专用加长线接长。
1、两个温控器的探温线调换,结果是另一个温控器开始像上面说的那样神经病。
2、把探头线不要加长线直接接到神经病上就正常。
3、换一条线加长线,换了个新的探头神经病依旧。
4、试来试去,搞了3个小时,还是如此。
实在没办法,把滚筒电机(经变频器控制)一开,呵呵,奇迹来了,那神经病竟然好了!真是杯具!更加是一头雾水。
以上的现象,也许可以断定是干扰问题吧!
但是今早开机,又神经病了。
我想,实在不行,就把温控器装在探头附近算了。
请问哪位大师有过这样的经历,最后又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楼主这设备是干嘛的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C:
干扰,可能是变频器干扰,用屏蔽线

网友D:
是热电偶线接触不好

网友E:
遇见这样的故障  首先不能急   相信肯定有原因才能造成这样的  既然有原因 就肯定能找到  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F:
这种觉得莫名其妙的故障,只有耐心观察,总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G:
把电源独立仪表放现场测试一下
楼主公司干嘛的??

楼主:
机器制造、改造、维护

网友H:
你变频器一开就正常这是哪门子干扰,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I:
万用表啊
用万用表找到故障点,知道什么故障才能对症下药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原因已经查明,是由于燃烧机一会点火燃烧,一会熄火,造成温度的波动。燃烧的热气是由鼓风机输送到滚筒的,所以温度变化会很明显。

楼主:
燃烧机一会点火一会停熄火的原因是因为里面的火焰传感器偏位,被里面的一颗螺丝遮挡一点,所以……

网友J:
点火器进口的也经常出问题,更何况国产的机器,有点小问题正常。

网友K:
感觉像是补偿导线的问题

网友K:
热电偶什么型号的

楼主:
K型。K型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原因已经查明,是由于燃烧机一会点火燃烧,一会熄火,造成温度的波动。燃烧的热气是由鼓风机输送到滚筒的,所以温度变化会很明显。
原来如此   奇奇怪怪的问题然而跟电气却没有什么卵关系

网友L:
有没有用屏蔽线试试啊

网友M:
又是设备工艺导致的控制系统故障,看来以后维修设备,先需要读懂整台设备的生产工艺才得呀。

网友N:
看来什么事就怕琢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