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0):
新项目:输入118  输出84

楼主:
这样配制行不行
主控:226*1         IN:24  OUT  16
扩展:EM223 1BL22*5 IN:80  OUT:80
扩展:EM221 1BH22*2 IN:32  OUT:0
                   总:136 OUT:96
这样输入超过了128行不行

网友A:
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也不说清楚,需不需要高速脉冲的也不说,现场有几个分站还是没有分站也不知道

网友B:
都是开关量的简单,三菱,欧姆龙,西门子都可以

网友C:
点数还蛮多的,楼主做什么项目的?

楼主:
你们可以认为只需要118输入  84个输出 需不需高速脉冲不用管了。。算在里面了。这样配置行不行?

楼主:
非标自动化。以前用松下的。这新客户指定要用西门子的。。

楼主:
看了一下手册好像输入输出都不能超过128。。因为是新项目新客户我想预留多些点。。

网友D:
不行了,点数超限了,使用S7-300吧,或者直接切割成为两台分立的PLC主机,使用通讯方式或者直接使用IO方式链接关联。

网友E:
那可以考虑300的plc

网友F:
干嘛要用那么多点,写程序有点头大哦。

楼主:
非标产品就是这样,主要西门子不熟。。松下的300多点的都弄了好几台了。这次是国外企业指定要用西门子,苦了我呀

网友G:
加起来200点多点,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三菱的FX3U就可以配置出来。

楼主:
如果用松下的,这都不叫事。现在考虑S7-300了。

网友H:
三菱的FX3U 128点主机+48ER扩展加二个16EX就可以搞定;
SIEMENS你要上300了;

网友I:
要求带串口通信吗?要求模拟量吗?要求做定位的吗?
触摸屏要不要?
就是一个输入118输出84,配置以后你不能用咋整?

网友J:
小型PLC就可以了,各品牌都能达到要求

网友K:
要多些预留点有要西门子,看来需要300的了

网友L:
楼主不要别楼上的所有人给忽悠了,我之前就做过这些,西门子200的 你可以带8个扩展模块,你的扩展:EM223 1BL22*5 IN:80  OUT:80 扩展:EM221 1BH22*2 IN:32  OUT:0,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没有必要用西门子的300,300的贵了很多的,就算真的是200不行,你也可以用1200的代替,而且我做过跟你差不多的IO点数,输入输出都是在100个点左右,都完全没问题。

网友M:
200最多7个扩展模块,什么时候变8个了?

网友N:
cpu226一个24/16,223 的32/32的2个,这样就有88/80,EM221 16输入(或者一个EM221 16/16) 2个

网友I:
226主机+3个32入32出,此时输入96+24=120,输出96+16=112,足矣

网友I:
反正你只要不超过输入128、输出128就行了,当然扩展模块不要超7个,还有PLC内部5V电源不要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