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5-09-10):
时间继电器能在同一时间内常开点与常闭点同时动作吗

网友A:
通电延时,断电延时,瞬间点,好像没有别的了吧

网友B:
只要常开常闭是同一个驱动源驱动的,同一公共点,都同时动作,可以说是互锁!也可以是独立的触点,像继电器

网友C:
时间继电器本身一般只有两个继电器进行输出,一个是长动,另一个是瞬动。
如果想需要独立的常开常闭的触点进行控制设备,可以直接加装一个中间继电器即可。

网友D:
一个瞬间动作,一个延时动作。

网友E:
可以,这个需要选对型,好象空气型可以,电子型的你还是再网上查查资料吧。

网友F:
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分延时和瞬动,当然同类型的触点中常闭点通常要比常开点从时间上要稍优先吧。

网友G:
除了纯继电器线路,谁还喜欢时间继电器!

网友H:
没有明了主题所述,我也是2楼的理解。

网友I(2015-12-24):
时间继电器  是在动作的时候 常开闭合  同时常闭断开   其他没什么 就是个线圈电压  和触点电流不同

网友J:
怎么可能,同一个继电器只有一种状态

网友I:
纠正下,你说的一种状态是,得电和断电的状态。对于触点而言,得电同时,一副触点会有2种动作。线圈得电,常开闭合,常闭断开。这是最基本的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