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测速

楼主(2015-09-10):
直流电机尾端连接一台测速电机,用于测量电机转数,反馈到直流调速器。这个测速电机 也是四颗线,其中两颗去直流调速器,剩下两颗是直流电源。这是什么工作原理啊?

网友A:
就是一个测速发电机,直流电机转数越快,这个发电机输出的电压也越高。
两根线接直流电源,这是他励式的直流发电机。
不知道是否正确,我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测速发电机,直流电机转数越快,这个发电机输出的电压也越高。
两根线接直流电源,这是他励式的直流发电机。
不知道是否正确,我瞎猜的。
他必须使用这个电源吗。他不是靠直流电机拖动吗。

网友B:
接直流电源的应该是励磁电源。应该是老设备了,现在都是永磁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这个就是测速的直流发电机。

网友B:
带励磁的发电机容易受电源电压的影响

网友C:
可以不用,  但需要把调速器的速度反馈参数改一下,

网友D:
实质上就是一个直流发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改啊。我也是为这个问题纠结

网友E:
接电源的是励磁线圈,现在是永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