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反馈

楼主(2015-09-10):
西门子直流调速 现场有检测电机转数信号进入直流调速器,现在想取消这个闭环,怎么通过直流调速器设置。如果又想恢复,该修改哪些参数。

网友A:
什么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6ra7028-6ds22-0

网友B:
无测速机运行(EMF控制)
P083 = 3: 速度实际值信号由“EMF 实际值”通道(K0287)提供,但用P115 计值。
P115 最高速度时的EMF
(1.00 至140.00% 的整流器额定电源电压(P078.001))。

网友A:
首先要有修改的权限

楼主:
看来这个还挺复杂

网友C:
3楼正解。6RA70,修改转速反馈的参数,就是P083,等于1是测速机,等于2是编码器,等于3就是内部的电势反馈。

网友D:
改为电枢电压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我要是想恢复直流电机检测功能,我就把3 改为 1 就可以了 对吗,其他参数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了 对吗

网友C:
以前已经设置过了P083 = 1的相关参数,改回来只须等于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