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

楼主(2015-09-10):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调节电机转数 是不是调的电枢电流啊,励磁电压永远不变。对吗??

网友A:
在不弱磁的情况下调电压,电流好像调不了吧。

楼主:
没说明白 没搞懂

网友B:
直流调速器,调节电机转速,调的不是电机电流,而是调的电机电压。

请注意,直流电机的调速,有三个著名的数学平衡方程式:

1.机械功率平衡方程式:Pe = n * M / 9550
式中:Pe为电机输出功率;n为电机转速;M为电机转矩;

2.转速平衡方程式:n = [Ud +/- (Id * r)] / (Ke * φ)
式中:n电机转速;Id电机电枢电流;r电机电枢内阻;Ke电势时间常数;φ电机磁场强度;

3.转矩平衡方程式:M = K * Id * φ
式中:M电机转矩;K转矩时间常数;Id电枢电流;φ电机磁通。

由上面可知,要想改变转速,只有改变电枢电压或直流电机磁场强度(公式2).玩儿直流传动,上面这三个公式,必须要熟背,融化到血液里。否则,只能是皮毛了。

网友C:
直流调速器,调节电机转速,调的不是电机电流,而是调的电机电压。

网友D:
调的是直流电压,不过电压降下来电流也是跟着降下来的,也可以说是调的是电功率

网友E:
你说对了一半,调速调的是电压.

网友F:
励磁电压有很小的变化

网友G(2015-10-11):
调的是励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