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兹安全继电器S4的内部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5-09-10):
有大神能把大致的功能,原理说一下吗?然后想知道13,14,23,24,33,34,41,42这几个点是接什么的?

网友A:
13-14 23-24 33-34是三组无源的常开触点,41-42是一组无源的常闭触点,这个需要接通电源才可以工作,当A1跟A2接通电源的时候,表示安全继电器开始处于工作状态了,然后S11-S12是一组线圈,S21-S22是另外一组线圈,当这个两个线圈都吸合的话,那么上面所说的几个触点就会工作了。

网友B:
家里收了3个皮尔兹,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也从来没见过哪个设备用,我见的设备都是日本韩国的多,没见过这个玩意。

网友C:
2楼正解,欧美进口设备比较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