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0):
一台国产的AOI检测设备,开机后运动轴初始化始终过不了,伺服驱动器上故障代码为编码器通讯不良。检查了驱动器与编码器连线,重新插接,故障依旧。没办法,来点狠的了,直接把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外壳拆掉,发现是用的九针插接端子连接的编码器电路板,拔下检查没断线。重新插上。开机,一切正常,顺利初始化完毕。我想说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新伺服电机一般不会出现故障,尤其是这类工作时高速断续运动的控制系统,机器本身振动还是蛮厉害的,使用一段时间后清洁,润滑,紧固的维护很有必要。

网友A:
这是新设备?伺服马达出厂的时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经过二次装配以后,就难保过程中不会震动了。

网友B:
什么品牌的?

网友C:
三菱  J3系列的吧

网友D:
有点像三菱J3系列400W左右的。。。。不过说实话如果我怀疑电机有问题我会先换个电机试试

楼主:
恭喜猜对了。

网友E:
问题:都在降价,成本在上升,后果就是如此
不过比西门子好多了:价格也在小幅下降,成本上升厉害(主要是资金急剧加大),所以西门子目前质量急剧下降,俺不会再主动选用了

网友F:
若新设备,在运输过程中,亦有可能出现接触不良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