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0):
永宏PLC有浮点数搬移指令没有?把一个浮点常数放到一个寄存器内,比如采用一个mov指令吧4.256 mov到R0内

网友A(2015-10-24):
永宏PLC有浮点数搬移指令没有?把一个浮点常数放到一个寄存器内,我在说明书里一直还没有找到呢?有没有此指令

网友B:
没有,需要用 I->F,然后进行相关倍率处理。

网友C(2022-06-17):
利用浮点数乘法指令*1就可以了

网友D(2023-06-13):
回复 网友C:
是的。
上次,憋得我。直接 加“0”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