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1):
日虹变频器D系列,怎么改功率?厂家太吭客户了,一样的主板,改个功率要几K,迟早要倒闭,比进口ABB,西门子差远了

网友A:
看你的变频器是多大的
我这东元的30KW变频器老是对地故障,厂家说要加大功率,也就换了一个板和一组电流互感器要价快3K了,改了4台,是有改善,但还是有一台前段时间又报接地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ABB,西门子,都是免费的,

网友B:
毕竟国产的变频器各方面价格都比进口的变频器便宜!进口的变频器有些主板也很贵。

网友C:
温州变频器都是坑货,估计是变频器自身故障,改功率只是厂家一个华丽的说词,找厂家就是找坑,光是保护系数放大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就和电流检测电路的反向放大器那几个电阻阻值变换一下没什么区别。

网友D:
你是日虹多大的变频器?什么问题?说说或许我可以帮到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