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控制加热

楼主(2015-09-11):
看到些国内设计的加热原理,例如封口机、高温电烙铁等,他们的设定温度都是300-400度,发现他们都采用温控器来控制进行加热输出,但是国外的直接用时间继电器+温控器来输出加热,  就是相差在有无时间继电器,请问你们在设计的加热系统的时候用不用时间继电器的?   个人觉得时间继电器有点多余的。。。温控器就已经可以了。 请问这个说法是否错误?

网友A:
看那一种控制方式好用就用哪种了,重点不是过程,是结果

网友B:
每个人理念不同,不用刻意去模仿别人,能用就行,时间继电器,估计是起保护作用!

网友C:
人家考虑较全面:温控失效或者检测反馈失效,此时时间继电器保护

网友D:
这属于安全考虑方面内容,因温控值不那么高要求,范围较宽,所以两方法都可以,看似多余的时间继电器考虑了温控器失灵后,持续加热引起火灾的安全性

网友E:
其实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俺们考虑成本,人家考虑安全

网友F:
人家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网友F:
封口机我还真改过,当时机器的线路板坏了,直接改成了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的。最后还是等厂家寄了板子来才改回去的。

网友G:
不管用什么方法,打得赢就行

网友H:
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楼上的全部都是正解。

网友J:
有道理 安全考虑

网友K:
你要看它的控制原理,有的时间继电器是自动控制时间进行自动封口的,就是控制压料加热的受热时间,时间到达自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