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1):
plc通过通讯读取的称重传感器的数值,是个变化的,想取出最大值。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你做个比较,然后将大的值MOV出来不就完了。

网友B:
很容易实现的,用比较迭代方法

网友C:
可以先判断再传送啊

网友D:
取最大值?
为何不取实际变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