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1):
1.用MPI口通讯
2.用DP连接总线是否可以实现三者之间的通讯?

网友A:
昆仑通泰触摸屏是什么型号什么通讯接口?可以考虑使用RS-485的方式进行通讯。

网友B:
挂个cp243-1吧   在加个交换机  用以太网通讯

网友C:
昆仑的触摸屏在硬件组态里怎么设置啊。dp估计行不通

网友D:
MPI直连吧。组态软件要选高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型号是TPC7062KX  用一个MPI口可以同时带两个屏吗?具体怎么实施 加我QQ2104965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