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无功补偿吗

楼主(2015-09-11):
我在沈阳一工厂  这里有两根3*240+1*120铝缆并联使用大约200米长负载是注塑。阻性负载大约600安感性50安左右电缆能热吗  补偿一下有必要吗,

网友A:
注塑行业?肯定有使用马达的呀,对吧。
自己制作补偿柜或者购买补偿柜,自动补偿的,小型功率的补偿柜,你只需要跟老板讲要投资3~5千块钱就得了。

网友B:
加个无功补偿控制器,自己做个柜子就好了。

网友C:
200米用240铝电缆负载600多A偏小点

网友D:
看你用的什么电缆呀 铜的没事铝的小了点   你公司配电房没补偿吗  有的话就不用了。。。。。

网友E:
问题:如果是伺服电机驱动油泵的话可以不加,普通电机驱动油泵非加不可:否则电力局罚死你,功率因数达不到会有惩罚性罚款滴

网友F:
楼主说,感性负荷的比例很小、数值也不大……

网友G:
无功补偿柜,很成熟的产品,买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H:
就地补偿吧,线路比较长。

网友I:
如果真的是600A有功,50A无功,无功就不用补了。

网友J:
电缆如果不考虑扩容的话,也基本够用了,当然你的得是国标电缆。
感性负载这么少的话,应当可以不作无功补偿,做的话也没必要加补偿柜,就地补偿一下就行了。

网友K:
补偿肯定要的
楼上有说几千块能搞定--这个估计不行吧!

网友L:
需不需要补偿的看电费的利率

楼主:
注塑设备用的是伺服电机,可以不考虑无功,其实我想的是两颗3*240铝缆并联距离两百多米长,电流接近七百安时感觉电缆截面积不太够用 线路肯定有压降 假如在末端做一电容补偿有意义吗。

楼主:
我在沈阳一工厂  这里有两根3*240+1*120铝缆并联使用大约200米长负载是注塑。阻性负载大约600安感性50安左右电缆能热吗  补偿一下有必要吗,注塑设备用的是伺服电机,可以不考虑无功,其实我想的是两根3*240铝缆并联距离两百多米长,电流接近七百安时感觉电缆截面积不太够用 线路肯定有压降 假如在末端做一电容补偿-定补有意义吗。

网友A:
如果在负载侧安装电容器真的能够补偿导线截面积太小导致的线路损耗,电压降低,那么,估计导线厂家的销量就会被降下来好多了,而且网络上流传的电工选线口诀也会因此而失去作用的。
导线的截面积的选型与架设一旦确定并实施完成,也就规定死了所能够传送的电源的总功率,不是你想带多少功率都得的,哪怕再使用什么方法改善而不去增加导线的截面积。

网友M:
纯电阻负荷电容补偿效果不大,而且是电压越高电流越大。如果把加热器改成调功模式电流会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 设备是进口全自动不能有任何改动 纯阻性负载和伺服电机补偿是没意义只能这样。两棵3*240铝缆差不多也够了,设备开动时我没观察,估计应该是间隙性的,